[维修求助]
苹果6S老是弹出静音提示,换了排线也不行,怎么处理

楼主(2017-10-06):
苹果6S老是弹出静音提示,换了排线也不行,怎么处理

网友:
是不是进水,主要查查开关那边电压哦      是怎么回事。要靠自己摸索,哪有一定答案

网友:
             查主板             静音按键 电路

网友:
先检查简单的看看是不是音量--键坏了

网友:
先排除按键本身问题,再查下那个键排线相连的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