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4 进水充电显示0% 反复重启

楼主(2017-10-06):
红米NOTE4 进水充电显示0%    拆开发现在有一个芯片腐蚀严重。清洗完还是不行,,后来上论坛看到这个是通病  清洗不行要换了才行,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什么型号也不清楚,飞线能搞定吗?

网友:
现在是反复重启 在线等啊,高手在哪里

网友:
                    查                  图纸啊

网友A:
芯片上写的什么东西 ,,,,,,看芯片型号找图纸对照修#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写的什么东西 ,,,,,,看芯片型号找图纸对照修#在这里快速回复#

找不到图纸啊,,,,,淘宝都没有

网友:
没图纸  就不要搞了                               浪费时间

网友:
能看到芯片型号吗?查下芯片的PDF

网友:
芯片特别的小,,, 芯片也是看不清楚了

网友:
帮你顶起!不断学习中谢谢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