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开机指示灯能亮,电流就只有0.02

楼主(2017-10-06):
联想S400开机指示灯能亮,电流就只有0.02,3,5v都有的,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9012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不是板载U的吗  有没有单独的南桥呢  看下南桥吧 或者看下有什么信号没有出来 只能这样了吧

网友:
根据图纸时序查下 不一定是Ec问题的

网友:
开机指示灯能亮说明已经有了触发动作,刷BIOS,或查下桥那边的条件呗,也可以刷下EC程序试试

网友:
仔细查一下ec和南桥待机的触发所需要的条件

网友:
这机器真不好修,我有台能触发到0.94,也是不亮机。。。

网友:
指示灯能亮先不考虑EC,查RTC电路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南桥 换了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