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PLUS1.02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17-10-06):
这样的问题 先看开机显示英文提示  说USB过流 15秒关机       于是我查 各USB5V的USB-OC#,一般5V接到一个472排阻上注意断线。我这里就是5V接到472断线。飞线就好了。故障提示图下图

网友:
大师厉害 分分钟解决问题  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是华硕USB15秒报错关机的通病

网友:
话说华硕质量也不错啊。怎么最近老是这样的怪问题呢

网友:
华硕的老通病 从以前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是15关机

网友A:
只看到亮机,没有实际维修图。

网友:
USBOC电压不正常导致15S关机也是华硕的经典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华硕的通病吧

网友:
解决方法实体图没有上到 楼主!!!!!!!!!!!!!!

网友:
故障点的图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亮机,没有实际维修图。

本来就可亮机  是15 秒自动关机  上面有USB过流提示  修好了 救没有这个提示了   忘记拍维修过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可亮机  是15 秒自动关机  上面有USB过流提示  修好了 救没有这个提示了   忘记拍维修过程了

主板上修了什么地方的图总可以拍。

网友C:
一般是USB 5V分压上下拉分压电阻变值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USB 5V分压上下拉分压电阻变值造成。

我这里 是断线  ,本来以为是分压电阻  472 或 822 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查到断线  所以要大家注意

网友:
板上修了什么地方的图总是可以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