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15r0-d02a BIOS 战神Z6-SL7D1 BIOS

楼主(2017-10-06):
6-71-n15r0-d02a BIOS 战神Z6-SL7D1   BIOS这个是我在TAOBAO买的工厂BIOS,,已经试过OK

网友A:
前面是板号,,后面是机型号,,I7  的独显

网友:
版号一模一样的,但是机子型号不一样。。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7-11-12):
很好,亮机很几块,五秒钟

网友:
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重启也不显,有时候显示也比较慢

网友B(2018-01-22):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板号,,后面是机型号,,I7  的独显

为什么我刷了出英文 boot guard verified sxe that is fail system will shutdown  press any key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9-03-0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刷了出英文 boot guard verified sxe that is fail system will shutdown  press any key

请 ...

继续刷,我刚才弄了一个,一个蓝天logo的正常,tb买了两个都是你这个报错,“引导保护验证错误,按任意键后系统关机”,吧蓝天那个给tb的改logo,改完还是报错,没办法刷回蓝天logo的现在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我刷完1.1电流,不知道是板子有问题还是BIOS不对

网友:
应该是好的,我的内存坏了一根,导致1,1电流的

网友:
请问LOGO是蓝天还是神舟,下好几天都是蓝天的LOGO

网友(2019-08-20):
这个显卡打感叹号吗

网友(2022-06-04):
刷完显卡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