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72G进水大短路

楼主(2017-10-06):
接到客户一台宏碁笔记本,进水了,还放了很久,就告诉客户修好的希望不大,(本来我修笔记本也是新手)让他先放这,等客户走后拆机,,打开后吓了一跳。上个图看看,然后就是清理,刷板子,,干净以后上电测试,,大短路,,,现在短路修好了,开机指示灯正常,充电灯也正常,能测到的电压基本就这几个(3.3V.5V.1.5V.0.9V),就是屏幕不显示,电流上到950不动了,求救各位大神,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网友:
洗刷,在烤两个小时的板了,,,回头在看

网友:
进水很容易断线,,放大镜,,仔细找,,

网友A:
测测板子上的各个关键信号,比如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复位信号有没有  一般是无线网卡的22脚。。。。

网友:
进水面积大 建议排查下进水位置 看看腐蚀断线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测板子上的各个关键信号,比如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谢谢大家回复,,暂时没修好,先放一边了,,休息下在接着弄,一定要吃透这个,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还有个关键,很多信号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有没有  一般是无线网卡的22脚。。。。

谢谢分享,待会测一下,在回复给你,,希望能持续关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回复,,暂时没修好,先放一边了,,休息下在接着弄,一定要吃透这个,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还有 ...

有图纸或者点位没有,对照着一个一个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或者点位没有,对照着一个一个来。

就是没有图纸,点位图,,,,论坛有,不过不够分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有图纸,点位图,,,,论坛有,不过不够分下载,

那就先赚的下载分之后再下个图纸点位来试试看。

网友:
估计哪里还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赚的下载分之后再下个图纸点位来试试看。

嗯,那就在等等,,谢谢版主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那就在等等,,谢谢版主关心

没什么,客气的。

网友:
看样子腐蚀很严重,换个班子也不是很贵 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