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7-10-06):
直接测了一下BLOS第一脚,发现有CPU读取的波形,
接着测PCIE的第11脚,复位电压3.3-0-3.3不停跳动
再测PCIE的第13,14脚无波形,(直到刷BLOS亮机后,波形才上来,电压0.28V左右)
测主板上晶振,32.376,25M不能一个个上图了,
本打算上传CPU供电管的驱动波形的,因一只手拍照,一只手拿测试笔,所以一个不小心,为了测量把CPU旁边的一个上管给短接,直接给费了,

测了全板的主供电都出来了,

本来不要这么麻烦的,一 测主板BLOS第一脚(经验),有波形,直接刷BLOS就OK了,但为了上传各路波形,搞出了一大堆事了。

网友A:
你的示波器调的是多少V一个格

网友:
我有个一个牌子的 但不会用  现在用泰克
1102e了

网友B:
也就是说,此板BIOS存在问题,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调的是多少V一个格

10MV一格,时间50USE,你呢,调了多大,这波形是32.768的,如果是场管的,不必要调这么小,一般我都是1MS,  0.1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此板BIOS存在问题,刷了BIOS就好了?

但是为什么,开机显示了,BLOS第三脚也是不波形与电压呢?只有1脚有CPU读取BLOS的波形,7.8脚有3.3V,  3脚没电压,没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开机显示了,BLOS第三脚也是不波形与电压呢?只有1脚有CPU读取BLOS的波形,7.8脚有3.3V,  3 ...

3脚是写保护,纯粹就是高低电平来决定到底是否允许写入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开机显示了,BLOS第三脚也是不波形与电压呢?只有1脚有CPU读取BLOS的波形,7.8脚有3.3V,  3 ...

你测试2 5 6 就会发现有规律的波形

网友:
是BIOS程序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2 5 6 就会发现有规律的波形

哦,谢谢,多长知识了。下回试试,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脚是写保护,纯粹就是高低电平来决定到底是否允许写入而已。

哦,多谢大师指点,下回记住了,我一般不管BLOS什么脚位的,就是测一脚,看下CPU有没有工作,其它的一律不管这么多,这回受教了,真心多谢,望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多谢大师指点,下回记住了,我一般不管BLOS什么脚位的,就是测一脚,看下CPU有没有工作,其它的一律 ...

真是客气,论坛就是共同学习的地方。

网友C:
一般BLOS第一脚测得波形,就说明CPU工作正常了,然后读取BLOS内的程序,这时不显示,可能是因为BLOS程序不正常导致的,直接刷BLOS 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多长知识了。下回试试,多谢大师指点

客气客气了  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BLOS第一脚测得波形,就说明CPU工作正常了,然后读取BLOS内的程序,这时不显示,可能是因为BLOS程序 ...

哦哦,这个我就没有详细得去研究了

网友:
学习了,还不太会看波形

网友:
洒家的显示器跟你的一样,俗话说:卖咸鱼的只能吃咸鱼屎

网友:
有个示波器真好,很多故障就容易排查的多了.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把刷BIOS的原因原理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