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联想Z475进水维修

楼主(2017-10-06):
机器型号:联想Z475
版号:KL6C  AMD芯片组主板
故障: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亮
进入正题今早 一同行(同行是外面学校里面开店的经销商)送来Z475机器,客户描述说不开机 指示灯亮,接可调电源,电流0.37小幅度的上下跳一点点。经验告诉我应该是缺电压,CPU供电可能没有,拆开机器发现是进水的,CPU供电反面全部腐蚀发霉(忘记拍这个照了),清理主板,首先打各供电电感对地二极体值,都很正常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补上腐蚀掉的小电阻小电容,通电开机电流是0.74 不跳变。测电压,发现CPU供电已经产生为0.96V, 其中GFX_CORE显卡供电没有,

图纸是PU5  OZ8117产生,

侧他的条件,5脚VIN有17V多正常,3脚EN 3.3V 正常,12脚和18脚VDDP VDDA只有1.2V 明显不正常,测量PR192和PR31也是正常的,那肯定是到+5VPCU断线了,因为3 5V待机是正常的,测量发现就是断线了,

飞线后开机电流上去了,主办以正常跑马,

接屏已显示亮机。

网友:
鼓励下,给个精华。
篇幅在多点就好了

网友:
感谢饼哥加分,满满的动力啊,心情还有点小激动呢

网友:
进水腐蚀断线导致显卡供电不出 ,学习了,

网友:
高手,要很细心才能修得好啊。啊

网友:
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赞一个

网友:
学习 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鼓励下,给个精华。
篇幅在多点就好了

非常感谢饼哥给的精华,就像给了我洪荒之力,其实平时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典型的案例,都可以拿出来分享的,只是太忙,没太多时间码字,下次抽时间把一些东西分享出来,一定更加详尽一点!再次感谢饼哥,感谢迅维!感谢CCTV  MT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饼哥给的精华,就像给了我洪荒之力,其实平时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典型的案例,都可以拿出来分享 ...

精华要素:
1、原创
2、有实物整体图
3、有故障位置特写
4、有电路图分析
5、篇幅
6、排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华要素:
1、原创
2、有实物整体图

明白,以后发帖都会注意一下,争取次次精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这精华给的好。。。。。。

网友:
飞线搞定问题      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以后发帖都会注意一下,争取次次精

领会了精华秘诀 看来要贴贴上精华了

网友:
G475..这电脑没什么爱了..看电影都卡...

网友:
Z475....看错标题 理解成了G475哈哈   楼主莫怪...

网友:
分析到位容易理解,有图的确容易上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不错,只是飞的线最好是能处理一下,做好绝缘效果更好些。

网友:
鼓励下,给个精华。
篇幅在多点就好了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饼哥给的精华,就像给了我洪荒之力,其实平时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典型的案例,都可以拿出来分享 ...

精华要素:
1、原创
2、有实物整体图
3、有故障位置特写
4、有电路图分析
5、篇幅
6、排版

yjp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哟,,坏成这样我一般都不修了。。直接换版

网友:
非常感谢饼哥给的精华,就像给了我洪荒之力,其实平时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典型的案例,都可以拿出来分享的,只是太忙,没太多时间码字,下次抽时间把一些东西分享出来,一定更加详尽一点!再次感谢饼哥,感谢迅维!

网友:
工程师级别的思路就是高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修的思路不错,只是飞的线最好是能处理一下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值得一看

网友:
厉害,这个都能弄好

网友:
还得努力啊 这帖子还有这权限 干瞪眼看不到

网友:
好简洁啊,但是思路还是可以的,加油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思路清晰,加分顶一下。

网友:
断线问题,楼主技术还是很过硬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的比较难修,大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真的很不错的,给楼主点赞

网友:
维修层次分明,芯片的工作条件也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没得修了吧,

网友:
高手,要很细心才能修得好啊.。。。

网友:
总体来说 楼主 够有耐心了 技术也非常到位

网友:
学习 了 不错好样的...................

网友:
这些问题师傅都能修好,真是太佩服您了!从您的实例中受教了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不错,只是飞的线最好是能处理一下,做好绝缘效果更好些

网友:
分析清楚,思路明确,厉害,高技术

网友:
进水断线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