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SUS k42J 进系统触摸板不好使

楼主(2017-10-06):
这本子进系统触摸板不好使 pe下面好使 做完了系统也这样
触摸板

网友:
你做的是什么系统?没换个win10试试?

网友:
断开 外接 东西 试试........

网友:
有可能机器厂家只要求用WIN10的系统吧

网友:
触摸板一般都是PS/2总线,进入系统看下驱动是否正常
开机状态下测量,PS/2总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