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u3c 开机进系统 自动掉电

楼主(2017-10-06):
  今天接到一天三星530u3C 机器 进系统不定时 自动掉电

月饼 -20 发错版块!无视版规

网友:
???????????你这个 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CPU供电那边测下,,我修过。。。。
最后换是换了供电芯片

网友:
求助最好是 写的清楚点 做过什么测试排查等

网友A:
什么意思 月饼大神还加分了 不懂:daxia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月饼大神还加分了 不懂:daxiao:

不是加分,是减分,哥们。。。。

网友:
求助最好是说明的详细一点,你这让人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加分,是减分,哥们。。。。

是哦看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