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上电几秒,有跳变到0.7,掉电,几秒后又重启

楼主(2017-10-06):
故障:上电几秒,有跳变到0.7,掉电,几秒后又重启
拆机,去掉开关板也是一样故障。
把内存去掉,触发到0.6A。不掉电。更换一条,原故障。(感觉过了内存就掉电,BIOS?显卡?)
打值,有的很低,才0.08。但3合一的,应该正常。测量线圈供电,除了集显没有,连独显都有电压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起保护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联想E49A是刷BIOS解决的,玑在的新机器问题乱。可以尝试一下刷看

网友:
BIOS 问题大 刷下试试就知道了么

网友:
先输个BIOS试试,如果有示波器,打下内存SMBUS总线的波形,看看是不是真过了内存。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阻值008 有些低很正常的   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可能性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