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820-3476-A 暗屏

楼主(2017-10-06):
J8300 接口 PPVOUT_S0_LCDBKLT 这个电压只有12V,没有升压,换了D7710升压
二极管
, Q7701 也换了 ,u7700也换了 EDP_BKLT_PSR_EN有3.3V就是没有升压,这机器空载PPVOUT_S0_LCDBKLT 应该有36V吧
暗屏

网友:
不接屏,修死,也不会升压。要识别到屏,才可以。

网友:
这个款要接屏才有的,楼上正解······

网友:
接屏幕试试,这款机不接屏不会出升压。

网友:
这机器空载PPVOUT_S0_LCDBKLT 应该有36V吧???空载是什么意思 修升压要接屏的

网友:
接屏了 也是 12V, 有影子,屏上面的背光扣子也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

网友:
屏幕好的,升压的东西,全换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