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R13 0.11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06):
g4 R13 0.11掉电重启 3.3 5v cpu电压都有 有时候可以开机!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有的时候开机 一切正常 晕啦

网友:
这还是有芯片不量哦

网友:
这个看看是不是哪里滤波行不行!!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在仔细看看不开机的时候哪里电压没出来。这种问题最不好查

网友:
0.11 明显是有电压不正常的 查下哪路供电异常

网友:
应该是集成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换完ec bios
芯片好了一天 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
你看下pch桥下面是否有铝制散热片,没有的话,就加焊pch桥吧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有哪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吧,仔细查一下

网友:
1.05V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