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ZQ8B 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7-10-06):
进BIOS界面不会断电,进入系统界面直接掉电关机,安全模式也不得,啥模式都不得,测量各压是正常,求大神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H55
三板斧 下去再说, 杀BIOS, 杀桥, 杀显卡。

网友:
看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了  。。     HM55的?

网友:
刷bios        有这个bios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也会导致掉电 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两个BIOS,是两个都刷吗,还是只刷一个呢,刷哪一个呢,楼主请说明清楚呢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爱坏bios吗   断开显卡试试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 貌似是换桥后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已经搞定刷个PCH芯片就搞定了,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爱坏bios吗   断开显卡试试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谢谢,刷了BIOS已经亮机中,谢谢大神帮忙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这里面大神还是很多的,进来学习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BioS出了问题喔,刷BioS此较简单的了,钱又到手了

网友:
bios导致的掉电问题是是一直想不明白,都能亮机可  为什么还会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