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花屏刷BIOS好的 很奇怪

楼主(2017-10-06):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Y550花屏刷 看论坛说显卡容易坏  也有刷BIOS好的   刷bios简单  试刷了一下  好了

网友:
刷BIOS解决花屏的不多见

网友:
可能会返修......................

网友:
好像有点想不通,是不是加热到哪里,或者原先是屏线接口接触不良,重新拆了机,就可以了,并不是刷BIOS好的呢。

网友:
不好说,有也可能主板加热就好了,不稳定。

网友:
bios  花屏????    还有这种操作?   新奇了

网友:
那么神奇 下次遇到看来不要着急干显卡了

网友:
搞不懂 花屏刷bios  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BIOS程序引起的花屏真的不多见

网友:
应该是加热时,显卡虚焊又好了,应该会返修的

网友:
看来BIOS能引起一切的问题啊 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这BIOS程序真是万能的啊。竟然可以把花屏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