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方EM2010W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10-06):
显示器不加电。量无3.3V、先软后硬。  刷过论坛的同版号的BIOS也是不行、。 看屏线左侧设计上有预留的5V转3.3V 空位。 直接装了个1117 开关板亮绿灯了。 接上屏红白蓝反复替换 插VGA无信号、。 刷回备份的BIOS亮机修好。

网友:
左边电容 让我拆掉 装背面去了。 版号是MLB3LA V2.0—1 屏是三星LTN20的

网友:
这帖子 发台式机维修里面 去啊

网友:
板子原来的电路是怎么产生3.3伏的啊,楼主分析一下。

网友:
3.3v,估计你这机是给全板供电的,你只用一支1117是有点不够,会返修的。

网友:
3.3V就是1117稳压器转换来的,一般碰到驱动板有问题,看都不想看了,直接用通用板点上,简单不浪费时间

网友:
以前没有这个1117芯片是如何产生的3.3v?

网友:
之前的转换芯片坏掉了 没这种小芯片。应该是U204.

网友:
楼主多测试测试,以免出现返修

网友:
不是吧,这样都能修好? 预留的空位是不需要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