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华硕 K45LD 不触发

楼主(2017-10-06):
X450LD REV 2.0  麻溜拆机 取下开机小板  量起电压 无跳变(电压正常) 耶 难道捡钱了(死鱼)  可惜 结局往往令人 绝望 手点 还是一个鸟样 MMP 、行吧 基本条件 开始 走起、 RTC 电路 等等 。。、 量起 小电池 正常 、当 去量起 RTC_RST# 无电压 嗯!还有点 发霉 、你这个小蟑螂 居然在这里  方便 、好吧 ! 处理一下 在量起 还是无 拆下 傍边的电容  电压正常 ! 亮机 了! 总结 小蟑螂的错 、方便 居然这么找位子

k450l x450ld 2.0.zip

开机慢

X450LD REV 2.0 原机.zip

原机

网友A:
这个bios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可以用吗?????????????

亲             你能仔细看看吗

网友:
收藏了,修改ME了吗,收藏了,修改ME了吗

网友:
估计是进的蟑螂少 所以位置只有少数的几个 要是多且时间长了 就位置很多了…… 修起来就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可以用吗?????????????

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可以使用的哦

网友:
请问下楼主,拆下这个电容后测量其阻值多少呢,

网友:
多谢这个小蟑螂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BIOS。。。充分证明要仔细观察。。。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很好 分析的很有道理很透彻 amd的机器不好搞  值得加分

网友:
好厉害的小蟑螂,,,,,,,,,,,,,,,,,,,

网友:
小蟑螂造成短路的也很多,一般都是从usb口爬进去!

网友:
这看起来进的蟑螂不多啊。蟑螂机最恶心,基本上是边拆边骂,热风枪几百度吹下去,那个蟑螂shi的味道上来,简直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