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技嘉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07):
    板号;ga-b75m-d3v
   故障  触发循环重启
   此主板 同行送修   拿到手  刷过bios   换过IO 以及一些pwm供电芯片    拿出电源 开机试了下   是开机循环重启  哎    想想技嘉这个问题  不是通病吗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话不多说     先看了下同行搞过的地方   该擦的擦 该换的换    开机故障依旧    看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量各大供电  发现除了集显供电没出来以外  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按照国际惯例   这种情况先刷个bios  换个内存排除一下  虽然同行刷过了 还是自己刷一下放心一点

   刷完以后 故障还是依旧 内存这快也基本可以排除   那我们就按照时序修了
  根据时序一直测量  直到测到cpurst的时候   发现没电    咦   难不成问题出在这一快

   这个信号 由q34控制   -PFMRST1R217电阻送到Q33B极,控制Q33导通,使Q34截止
  一戳一个准    q33控制机都没有电   想想 前面pltrst出来了呀    看了看电阻--- 原来是被人撞掉了--- 导致q33没得到控制
直接一坨锡   开机不在掉电不在重启  直接跑马亮机

附上亮机图   哈哈

网友A:
意思是R217这个电阻没了吗?

网友B:
佩服花时间和心思修台机主板的高手,现在收费什么 行情

网友C:
感觉你们主板维修都那么顺利的啊 ~!!!!!!!

网友D:
LZ维修的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花时间和心思修台机主板的高手,现在收费什么 行情

40 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维修的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哈哈   多谢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们主板维修都那么顺利的啊 ~!!!!!!!

那是不顺利的没写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R217这个电阻没了吗?

是啊   估计是拆风扇碰掉了吧

网友:
感觉你们主板维修都那么顺利的!好意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估计是拆风扇碰掉了吧

原来如此,这个电阻在CPU座子附近,不慎还真有可能碰掉。

网友F:
这么控制哪块供电的,连接324哪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控制哪块供电的,连接324哪一脚。

好好看帖子 兄弟

网友F:
是否说得详细点,感觉这样修主板就凭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否说得详细点,感觉这样修主板就凭运气

这个机器  不知道时序    修到死你都修不出来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否说得详细点,感觉这样修主板就凭运气

我当然是跳过前面的时序直接说重点啊

网友:
直接一陀锡会不会让Q33容易挂?没有电阻起不到限流了

网友:
技嘉有图纸就是好修,没有图纸根本不好搞

网友:
想看看那个碰掉的电阻长啥样,为什么一开始没看出来 肯定很小

网友:
掌握时序维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够细心,CPU复位撞掉都发现了。。。。。。。。

网友:
修机器嘛 不细心怎么办--v

网友:
这都可以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