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大短路通病

楼主(2017-10-06):
联想g480 大短路通病 这个电容短路

网友A:
在这个网站看点东西,就不行,还要积分,你们牛B  我到淘宝上买怎可以吧

网友:
那个电容,没有标出来过吧,上面电容很多啊,后来仔细一个个看,找到了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网站看点东西,就不行,还要积分,你们牛B  我到淘宝上买怎可以吧

买需要金钱
看需要积分

无付出哪里有回报

平时多活跃论坛  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这里有tb没有的东西

网友B:
怎么短路个电容又成通病了,除非这个电容处有海绵或其它完全封闭易变质,通病说不过去

网友:
短路用烧鸡大法一烧基本都能烧出来的了

网友:
这种大短用烧机也是能烧出来的吧

网友:
又是捡钱的机器,秒杀收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短路个电容又成通病了,除非这个电容处有海绵或其它完全封闭易变质,通病说不过去

修得多你就知道了,我遇到几台这样的了,这个电容在一块塑料绝缘膜下面。

网友:
这个地方  一般都是津液  才会导致电容短路  修到过两台

网友:
不感觉是通病,就是烧了吧。。。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666

网友:
电容腐蚀短路了.......  这样问题遇到的很多...

网友C:
    电容咋这么爱短路啊,是不是体积做的太小的原因

网友:
电容短路的  g480 的是不是很多啊 我怎么一台一没遇上啊    那个电容短路 记住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咋这么爱短路啊,是不是体积做的太小的原因

这种问题好呀  捡钱  不出问题我们怎么挣钱....

网友:
大短路就是好修

网友:
没标出来

网友:
G480这个位置还极其容易进水,只要机器进水了,多数会流到这个地方

网友:
电容腐蚀短路了....... ·

网友:
电容大短还是好修的。。。。。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这不是最简单的维修? 大短路 很简单啊

网友:
好像修过 这个电容

网友:
大爱 大短 666666 嘎嘎

网友:
也是遇到几台了,感觉跟那层塑料贴膜有关系

网友:
那个电容,没有标出来过吧,上面电容很多啊,后来仔细一个个看,找到

网友:
感觉大短就是送钱的!!!!!!

网友:
手里有台。按开机,开机灯闪一下,别的没反应,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时好时坏

网友:
经常修到联想的大短都是小电容问题,都是秒杀

网友:
大短路 我一般用烧鸡打法 屡试屡中 药到病除

网友D:
大短路烧鸡一般都能烧出来,这个电容经常坏··

网友:
哪个电容都没标出来,怎么看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可是遇到的不多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明,知得我学习

网友:
问题是楼主修了几台同样故障的机器,而确定这是个通病。

网友:
菜鸟一名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我修大短路的基本都是用烧法遇到大短就烧烧烧要不然先看看哪个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