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0跑0.38A掉电

楼主(2017-10-06):
Y580跑0.38A掉电,量每个电感发现没有CPU供电,量PU901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就是没有CPU供电 供电芯片也换过 。BIOS有没有可能引起不出CPU.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觉得BIOS的问题就直接刷一下试试看看,但是和BIOS可能性不大

网友:
查找供电芯片条件啊,不要一上去就换一个

网友:
不行,先刷BIOS看看,再说啊!!不行,先刷BIOS看看,再说啊!!

网友:
BIOS有可能的 怀疑可以先刷个试试  这个BIOS论坛也有的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呢????????????

网友:
BIOS会引起CPU供电不出来,你可以先排队一下,不行再查其它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是先排除一下。

网友:
桥的BIOS  还有桥本身   都有可能会引起

网友:
刷个bios冲一冲试试嘛   修机思路要清晰

网友:
先弄简单的,刷bios,不行再弄复杂的,万一把问题搞大了就麻烦、

网友:
pch桥查查,会对cpu供电起影响的。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就就可以刷个试试看

网友:
是什么pch的主板  hm65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