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700 能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7-10-06):
DELL  3700   能开机没显示
电流0.02A待机,开机上到1.62A掉电,拆机后,风扇下面有点脏,但也没有什么电容破裂,清干净后一个样,1.62A就到显卡了,先上BGA显卡220度下来也是一个样,本来还想BGA南桥的,1.62A掉电测各个电压都有才掉电的,一陈摸索后决定下个南桥BIOS试一下,应该就BIOS了,焊下刷好BIOS后焊好,开机马上到1.52A不动了,知道好了,关机接上显示屏开机DELL出来了,终于没多走弯路。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就是很多!!现在BIOS问题就是很多!!

网友:
肯定先刷bios试试水呀!!!!!!!!!!!

网友:
下次可以先刷BIOS 后上BGA的

网友:
不显示肯定要先刷BIOS了,动不动就做桥很容易造成第二故障的

网友:
LZ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显卡1.6A掉电,常规肯定是先整显卡,最后刷BIOS有意外收获,实属意外惊喜

网友:
       BIOS为什么这么爱出问题?

网友:
现在这机子不显示,肯定先干BIOS

网友:
意外的收获啊 要是我肯定先整显卡了哈哈

网友:
下一次可以改变一下方法先刷写一下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