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10-06):
今天遇到奇怪问题,一根网线连接路由器,只要一宽带拨号,立马用户就上不了网,只要自动获取IP,电脑就可以上网,拨号就不行, ,更换原有路由器设置也一样,恢复过出厂设置,问题一样。第二天拿了一个TPLINK,直接搞定,以后看来要少出迅捷的,不靠谱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品牌质量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
做企业 网络覆盖的 还是 拿品牌的比较靠谱

网友:
没重新刷个固件或是换个主控芯片试下

网友:
感觉你这个是个别问题,有可能是刚还那个路由的问题,现在的路由都不是问题楼,

网友:
现在好多网络运行商 光猫带有拨号功能 路由器不需要拨号了 自动获取IP就可以了

网友:
用路由还需要拨号?!还是说路由直接连猫拨号失败,要通过上级路由后获取IP才可以上网?不过老实说也不怎么看好迅捷,不如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