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代 待机耗电180毫安。。。。。

楼主(2017-10-06):
待机耗电180 开机正常,显示考虑了 usb控制关,拆胶更换,最后无果。。。细心观察后 发现 基带发热严重,求教是基带本身坏 还是另有玄机!!!!!!!

网友A:
拆了看看漏不漏,如果拆了不漏就是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看漏不漏,如果拆了不漏就是它了

这玩意如果坏了怎么搞,能单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如果坏了怎么搞,能单换吗?

不能单换的  这个是绑定的

网友:
是进水机吗?考虑一下基带电源ic和供电电路

网友:
这肯定是哪里短路了,你看看哪里发汤

网友:
基带发热,功能信号 都正常,飞行模式也耗电 180毫安,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进水引起的,如果是先清洗一下不行就要拆没胶的芯片看看了

网友:
不是进水 引起的拆掉基带 或者拆点供电ic  都不漏电

网友:
拆了 直接接电源不就知道了  是不是基带了
没问题后 重植装上还是漏电 换套件吧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见都没见过了。。。

网友:
唉,你们就没有仔细阅读文中文字,都说基带发热了  还问哪里发热

网友:
请问大师版主发的“免费下载 三星旗舰机型 GALAXY S6 G9200 点位图 电子教程 PCB文件”这个文件怎么打开 pads9.5提示不兼容!

网友:
最终确定  基带cpu本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