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不过保隔的维修

楼主(2017-10-06):
联想 y470 不过保隔的维修 公共点不短路 发现pu3801 GS极都是19V D极有1.8V的电压 拆下PU3801后 G极5左右 说明PU3801坏了 在料板上找个P管代换 上电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子单出保护管换的不多 大多数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个方法可取,拆掉后测G级电压,省了好多事

网友:
老斯基,简单利索,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本本是V470的 昨天同时修这两台 弄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比较多,新机器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都是不过保护隔离19V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