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板号DA0LZ8MB8E0不显示

楼主(2017-10-06):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U410 板号DA0LZ8MB8E0 能开机,能显示,只是 部分按键不能按,好吧, 这种现象大部分是按键本身问题的多. 定了键盘,拆机,不显示了. 有灯光, 插USB盘,USB盘能闪灯. 拆显示屏用点屏器能点亮正常显示 . 怀疑屏线有问题, 买个新屏线,依旧有灯光无显示. 查图纸2.3脚有LCDVCC3.3V  , 4脚有3V  , 我应该还要查那里,求思路. 谢谢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咖的热心回答,这个机不知为什么,只有装上硬盘才会有显示,下面附上亲测的显示座的对地阻值和电压值 (不装显示屏线时的电压,因为装上显示屏线测不到). file:///C:\Users\alex\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92416\QQ\WinTemp\RichOle\{8_B50G4QLY~7HI]A69NC_L.png

网友A:
测下几个数据的阻值 是否有异常 之后查下显示输出部分  这种问题 也许有大件出问题了

网友:
26PIN有没有3.3V

网友:
26脚有3V . 好像正常呀 .

网友:
27PIN?                      搞错了,是25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几个数据的阻值 是否有异常 之后查下显示输出部分  这种问题 也许有大件出问题了

请问21脚和22脚 是什么来的.                   还有你说的可能是大件出问题, 是指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下内存试下,可能接解不良。。。

已试过,谢谢 了

网友:
27脚是空脚

网友C:
25.26脚应该有3V电压,没有就拉3V拭下,28,29,30脚要有电,还有外接有没有显示,电流到了多少A?才能好判断一点。

网友:
看一下稳压电源电流跑到多少a,看样子像是显卡大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26脚应该有3V电压,没有就拉3V拭下,28,29,30脚要有电,还有外接有没有显示,电流到了多少A?才能好判 ...

25脚有1.5V , 26脚有3V  . 28.29.30 都有3V . 电流上到7百多(不上屏)或8百多(上屏有灯光) . 因没有HDMI显示器,试不了外接有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26脚应该有3V电压,没有就拉3V拭下,28,29,30脚要有电,还有外接有没有显示,电流到了多少A?才能好判 ...

是不是25脚上不了3V没显示呀,查一下25脚的电压是多少对一下图

网友:
拆机之前还正常,估计拆的时候不小心掉件了.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可以看下,正好有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