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r61i

楼主(2017-10-06):
问下这个板子中间小的芯片的型号是什么?上电后此芯片发烫,上面看不清型号,谁知道的话告诉我下

网友:
又没人修过同样的板子啊,求大神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点位都有,自己看图纸比在这里发帖问更快吧

网友A:
这机子不要问了,有点位有图纸的,自己查下看。机子也有点老了,修的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不要问了,有点位有图纸的,自己查下看。机子也有点老了,修的少了

我这知道呢,点位和图纸只有  Rinkan-1 ,万能的TB找不到这个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知道呢,点位和图纸只有  Rinkan-1 ,万能的TB找不到这个型号啊

和你这个不一样吗?不行就需要找一样的主板或者这么老的机器换主板吧

网友:
看到 老主板 我就怕。。。 修不好, 还是新款的好搞

网友:
U61?        BD4176KVT

网友:
不清楚了                           好久没有修过这类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