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g版电量不准

楼主(2017-10-06):
电量一直不变,重启一下就有变化,重启完了电量又不动了,充电也不会变,但电是充进去了,电池以换,现在怎么处理,刷机会好吗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原则,你先刷机试试看再说。

网友:
这是不是软件故障啊?重刷系统试试看,看现象不像硬件问题

网友A:
这个是主板问题,电流检测部分的电流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板问题,电流检测部分的电流计坏了

是BATTERY ID错误吗?查哪个信号?

网友:
系统问题或者硬件问题,有的手机刷机后内核变化也会这样子。

网友A(2017-11-07):
引用 网友B:
是BATTERY ID错误吗?查哪个信号?

测一下主板电池座的中间那两个是否有阻值,如果有则换充电芯片,或是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主板电池座的中间那两个是否有阻值,如果有则换充电芯片,或是小电源

我的华为P9 PLUS,问题症状是一样,测试过有阻值。此手机有主副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