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7/H61

楼主(2017-10-06):
昂达H67/H61 CPU风扇转转停停,把12V拔掉也是转转停停。。。。各大供电正常,各位大师,本人菜鸟一个,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应该是集显供电没有的,DRAMPWROK?BIOS?

网友:
1,刷BIOS,2加焊北桥应该是一个,3检查一下集成显卡供电芯片。不能插诊断卡。

网友:
发错版块了,这里是笔记本版块

网友:
刷BIOS.    ....查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风扇转转停停,应该检查风扇测温电路啊!

网友:
大师,你是想修主板,还是想修风扇呢,修风扇的话,需拆出重绕缝衣线就ok了,:tiaopi:

网友:
搂住着毛病一看就是却供电几位网友也给出了很合适的解答看你怎么领会了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马和

网友:
cpu插槽也可能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