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所有USB不能用,不定期的

楼主(2017-10-06):
如标题,接手Y460客户说用着用着所有USB不能用了,鼠标跟U盘都不行,我接手发现电池损耗挺大,只能靠充电器维持着,习惯性接我的稳压电源,个人不喜欢用客户的电源,省事,自己懒。哈哈,用了好久没出现客户说的USB不能用,于是关机了,修其他电脑,完事之后,心想再测试测试,这个时候发现问题了,确实出现USB都不能用,拆机打USB阻值  完全正常,供电也正常,不会吧,难道南桥问题,先不着急,后来发现问题了用客户的充电器就会出现这个情况,用我的稳压电压没问题,很奇怪,不清楚为什么电源会影响USB  我想应该是充电器电流过小了,带不动外设导致

网友:
把所有的usb芯片拆掉    直连5v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适配器质量问题,有波形干扰,,,以前遇得到过

网友:
正好可以卖个电源给客户

网友:
可以给客户换个质量好一点的充电器试试看,应该就是适配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