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5s3g 看电影死机 win7系统

楼主(2017-10-06):
三星905s3g 看电影死机 win7 系统,不定时有时两个小时有时几十分钟,求大神帮忙解答,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说的有点粗。你先装个鲁大师 用压力测试跑一下温度,看不定时死机是不是因为温度引起,还是别的……。

网友B:
先换换,内存,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粗。你先装个鲁大师 用压力测试跑一下温度,看不定时死机是不是因为温度引起,还是别的……。

不是温度的问题,我昨天把显卡禁用,昨天放了一晚电影没有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换,内存,cpu试试看,,,,,,,

这个机器,cpu,内存都是板载的,晕晕晕晕晕

网友:
遇到一个华硕的看电影也是死机,最后换的EC好的!!

网友C:
先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

散热没有问题,我重新打了硅脂,摸上去也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没有问题,我重新打了硅脂,摸上去也不烫

温控,各路供电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