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哪位有金立F100S点位图和原理图?

楼主(2017-10-06):
接一台 金立F100S 进水,开机正常,但无触摸(暂时能看到的情况)。金立F100S点位和
原理图
哪位有吗?定当酬谢!
无触摸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见都没见过了

网友:
开机能进系统,会不会是触摸IC的问题,或者排线座子短路

网友:
已经修好,谢谢!
先解决触摸问题:取下屏幕总成,处理几个排线上明显被烧坏的零件,扣屏试机,触摸已经正常。主板上的问题是先处理明显烧坏的地方,然后洗板,冷风吹干后热风吹会,然后装机,测试正常,运行流畅。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见都没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