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 大短路

楼主(2017-10-07):
一台iphone 6p 之前只是无触摸 换了黑触摸 正常了 一个星期不到 客人说不开机了。  拿到我手里 我观察了下 拆过屏蔽罩 重新焊过 之前修黑触摸的时候 没注意修没修过的。
umt的板子。
夹电大概50毫安多漏电 4伏以上开机跳表 电压调小 开机无电流跳变 无反应 试了几次 电流不变
电池正极大概60左右二极体 拆了Q管 测量 电池正极 主供电 统统短路  真是好坑 有点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可以熏松香烧鸡了,不行就先显微镜观察看有烧裂的电容吗,在不行就一个个拆。方法都给你了开搞吧

网友B:
跳表的意思是大电流吗?意思就是开机大短?

网友C:
可能是电源芯片输出的某一路供电短路啦  测测后级电容

网友:
松香大法烧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熏松香烧鸡了,不行就先显微镜观察看有烧裂的电容吗,在不行就一个个拆。方法都给你了开搞吧

可是VCC MAIN也是短路啊。。 怎么一个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表的意思是大电流吗?意思就是开机大短?

嗯。。 我是2A的稳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源芯片输出的某一路供电短路啦  测测后级电容

Q1403 拆了 BATT VCC 和VCC MAIN 都是短路的。。 可是我之前只是修了黑触摸 正常交给客人的。。 客人回来怎么会大短

网友D:
电压调小点,上松香熏下看看,哪里先化搞哪里,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调小点,上松香熏下看看,哪里先化搞哪里,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了

加电只有50毫安左右。。 开机短路。。 但是电压调小 短接开机就没有电流了,电流没有变化。。。

网友E:
BATT和VCC_MAIN都短路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ATT和VCC_MAIN都短路电源的可能性大

哦。。 好的。。 我试试换一个电源。。

网友:
松香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