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10-07):
Acer N15C1,板号:A4WAB LA_C341P  Rev:1.0    出发上电电流0.17,过一会掉电,测得除了CPU电压外其他电压都有!发现没有vr_on开启信号,查单CPU时序,VR_ON要在CPU收到vccst—PWRGD后才发出,测得VCCST_PWRGD【本机图纸叫VCCST_PG_EC_R】有高电平,求大神看下是不是还有那些条件没满足!

网友:
这个条件可多了

网友:
我的是有CPU供电,却不工作。。。。。。。。。。

网友:
最好有示波器认真对照查一下,CPu不工作排除BIOS问题,查一下开启信号如果都有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A:
你板子1.7A后掉电 1.7的时候 U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1.7A后掉电 1.7的时候 U电压正常不

1.7的时候,没有U电压,VR_ON都没有,但是内存负载都有0.66V,谢专家帮助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的时候,没有U电压,VR_ON都没有,但是内存负载都有0.66V,谢专家帮助分析!

错了,写错了,电流是0.17!大家都看错了,是0.17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的时候,没有U电压,VR_ON都没有,但是内存负载都有0.66V,谢专家帮助分析!

写错了,错了!电流是0.17A

网友:
把前面的电压查一遍 还有转换电压 这个应该是cpu条件不满足或者cpu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条件可多了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这个也没有CPU电压,和你的现象差不多。麻烦把图纸共享下。我好查下是否是后序电压导致。

网友:
这工作条件也太多了吧   好难查

网友:
图纸找到了,你看看PL802电感有没有电压,那个没有会导致没有CPU电压。

网友:
之前搞了一天  1.5 VDDQ   没有  导致无CPU电压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5-08-03):
CPU供电确实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