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LE R2.0无CPU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07):
版号:华硕M5A97 LE    REV:2.0
故障现象:无CPU电压  无桥电压  无总线电压。内存电压是有的1.5V

按AMD时序待机--内存--CPU--总线/桥电.那就先修CPU开启信号吧,经测试0V,正常为为3V,有电阻PR231上拉成3v,PQ137 3脚连接CPU开启信号,1脚为应该为低电位(实测为高,不正常)1脚电压来自PQ138 3脚 PQ138 1脚经测量为高电位,更换PQ138 .加点测试,cpu电压出来,桥电压也出来,总线电压也出来。至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片。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我也想写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学习学习。。。。。。。。。。。。。。。。。。。。。。。。。

网友:
师傅思路清晰,理论知识丰富,受教了!

网友:
        故障分析的一针见血,功底深厚啊

网友:
华硕板子 822电阻坏的还是 真不少.... 修机器经常遇到

网友:
LZ思路清晰,理论知识丰富,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反推法挺管用的,一下找到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