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耐压测试种类

楼主(2017-10-07):
对于任何电容而言,做耐压试验通常具有破坏性,在进行测试时操作要小心。
试验方法很简单:把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再直接接到耐压仪输出端,开启耐压仪,慢慢升电压,耐压仪报警(电容击穿)时的电压,就是电容的耐压值。
安规电容耐压测试有两种选择,如果安规规范允许同时接受直流或交流测试,必须了解直流和交流测试的优缺点。
安规电容交流耐压(ACW)
安规电容交流耐压测试的特点:大部份做耐压测试的被测物都会含有一些杂散电容量。
安规电容交流耐压测试的优点:
一:交流测试比直流测试更容易被安规单位接受。因大部份的产品都使用交流电,而交流测试可以同时对产品作正负极性的测试,与产品使用的环境完全一致,合乎实际使用状况。
二:由于交流测试时无法充饱那些杂散电容,但不会有瞬间冲击电流发生,因此不需让测试
电压缓慢上升,可以一开始测试就全电压加上,除非这种产品对冲击电压很敏感。
三: 由于交流测试无法充满那些杂散电容,在测试后不必对测试物作放电的动作,这是另外一个优点。
安规电容交流耐压测试的缺点:
一:如果被测物的杂散电容量很大或被测物为电容性负载时,这样所产生的电流,会远大于实际的漏电电流,因而无法得知实际的漏电电流。
二:另外一个缺点是由于必须供应被测物的杂散电容所需的电流,机器所需输出的电流会比
采用直流测试时的电流大很多。这样会增加操作人员的危险性。
安规电容直流(DC)测试的特点
在直流耐压测试时,被测物上的杂散电容会被充满,直流耐压测试时所造成的容性电流,在杂散电容被充满后,会下降到趋近于零。
安规电容直流测试的优点:
一:一旦被测物上的杂散电容被充满,只会剩下被测物实际的漏电电流。直流耐压测试可以很清楚的显示出被测物实际的漏电电流。
二:另外一个优点是由于仅需在短时间内,供应被测物的充电电流,其它时间所需供应的电
流非常小,所以机器的电流容量远低于交流耐压测试时所需的电流容量。
直流测试的缺点:
一:除非被测物上没有任何电容量存在,否则测试电压必须由零开始,缓慢上升,以避免充电电流过大,电容量越大所需的缓升时间越长,一次所能增加的电压也越低。充电电流过大时,一定会引起测试器的误判,使测试的结果不正确。
二: 由于直流耐压测试会对被测物充电,所以在测试后,一定要先对被测物放电,才能做下一步工作。
三:.与交流测试不一样,直流耐压测试只能单一极性测试,如果产品要使用于交流电压下,
这个缺点必须被考虑。这也是大多数安规单位都建议使用交流耐压测试的原因。
在交流耐压测试时,电压的波峰值是电表显示值的1.4倍,这一点是一般电表所不能显示
的,也是直流耐压测试所无法达到的。所以多数安规单位都要求,如果使用直流耐压测试,必须提高测试电压到相等的数值。
  在生产线上生产的每个安规产品都必须做测试,才能完全保证产品符合规格的要求。
安规电容,安规电容耐压,安规电容器
安规电容是一种即使失效也不会对人身造成影响的安全电容器如果安规规范允许同时接受直流或交流测试,安规电容耐压测试有安规电容交流耐压测试;安规电容直流测试;安规电容绝缘电阻测试;安规电容接地电阻测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