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31无复位秒杀

楼主(2017-10-07):
我只是有这个兴趣爱好,手里也只有烙铁和热风枪,万用表还是20块的,没有那么多专业工具,上次那块点不亮技嘉g41一到手发现网卡烫,直接吹掉了,弄了半天,最后还是集显不亮,关机自动开机。其实这种过时的板子对于大神来说没必要修了,但是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经验是无价的。
昨天我在闲鱼上掏的一块技嘉g31到了,卖家反应说突然点不亮,我就来试试吧。
板子装上cpu.内存,亮机卡,诊断卡,插上24p电源,就发现网卡灯常亮了,心想又是一块烧网卡的,g31的板真的喜欢烧网卡,特别是技嘉的,摸了摸网卡芯片,果然发烫。插上4p电源,开机,跑码亮机,进系统正常,关机正常,就是网卡烧了,不是说好了点不亮吗?果然没多久,又点不亮了,诊断卡复位常亮,数字不显示,时钟也不亮,万用表测各大供电,貌似正常,既然无时钟,那就看时钟芯片旁的晶振起振没,一量晶振电压一边3.3,一边0。果然不正常,我猜测时钟芯片虚焊,拿风枪吹一把,上电又跑码亮机了。维修结束。

网友:
吹吹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当然,如果过会又不行,就要用烙铁加焊了。

网友:
不错 , 学习了,思路很好

网友:
晶振最好换了,另外技嘉这板子的时钟芯片也是十分爱坏。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
保险一点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g31了

网友:
要是虚焊建议拆下重新焊接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还是换一个保险点。。。。。。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最好也要换掉

网友:
不错 , 学习了,思路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