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 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7-10-07):
苹果笔记本 开机反复重启  拆开测测 发现电池12V供电出来后被拉低到2.6V 将此路断开后 直接飞线 开机测试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断开了一路正常 那故障极有可能就出在这路上 你排查下

网友:
    不会是此供电支路有滤波电容漏电吧

网友:
没图没法弄,能用就将就用吧!?

网友:
谢谢进来的朋友们 你们的建议都很好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A1466不加电的,发现电池供电的电容短路一个

网友:
什么问题不好说,但12V被拉底成2.6V,那说明后级肯定有不良或者短路的情况存在。

网友:
很少有修到过苹果笔记本,小城市 还是用的不多啊

网友:
你飞线之后 能不 能 充 电  中间有短路你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这一路拉低了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测一下对地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