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sp触摸不灵,不是屏坏

楼主(2017-10-07):
6sp不开机,修开机后屏幕只有中间灵,上下两边点不动。换过屏还是不行。这个机子的触摸Ic不在主板上。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查总线?  我没遇见过。。 不过文章提过。。 你去搜所看看

网友A:
为啥说这机子触摸IC不在主板上呢?那U2401和U2402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说这机子触摸IC不在主板上呢?那U2401和U2402是啥?

你是没修过苹果还是没看清楼主的问题

网友B:
见识见识,看看这个机子的的触摸IC不在主板上,到底在哪里。

网友C:
现在是刷过机设置的时候 屏幕上边的 下一步 返回 点不了。其它地方还能动。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识见识,看看这个机子的的触摸IC不在主板上,到底在哪里。

在触摸屏的排线上,国产的都是,苹果的也把触摸IC做在排线上了

网友:
搞不懂那么多的高级工程师头衔的啥鸟东西都不懂是什么评的

网友:
确定触摸IC不在板上吗???6SP哦??查查图纸看!

网友:
触摸IC不在主板上,那你换屏还不行的话,肯定跟触摸IC无关了呀

网友D:
先打一下屏接口的对地值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打一下屏接口的对地值先

阻值和论坛发的对照过了,正常。座子重新焊过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说这机子触摸IC不在主板上呢?那U2401和U2402是啥?

就是都没认真看楼主的贴

网友E:
虽然我还没修倒过这个故障。我感觉如果楼主排除了屏后就不应该是电路故障。重写个硬盘底层。看看

网友:
座子 阻值正常?

网友:
额,你把3D触摸摘了,短接就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一般这种局部有问题的都是屏有问题既然你换了屏一样就重写下硬盘底层或者换个硬盘

网友:
查一下显示IC...........检测到屏才会一切工作正常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幕坏,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和论坛发的对照过了,正常。座子重新焊过了。还不行

像这种问题。如果值正常。确定座子和元件没有的情况。屏也换过了,那么把触摸的电压都测一下,电压正常只能刷机,拆硬盘重写底层一一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还没修倒过这个故障。我感觉如果楼主排除了屏后就不应该是电路故障。重写个硬盘底层。看看

版主就是历害,一语道破天机。硬盘被人掉包了,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刷过机设置的时候 屏幕上边的 下一步 返回 点不了。其它地方还能动。郁闷!!

我这个iPhone6sp故障也一样。激活到点 下一步的时候点不动。你有修好吗

网友:
楼主有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重新写一下6SP底层试试看。。。。。。。。。。。。。。。。。。

网友:
上下不能触摸的话   把硬盘重写下底层,6sp如果写成6的底层的话  上下会没有触摸

网友:
扩容的机子?

网友:
这个 基本是触摸供电坏了。。。再就是 10.11 版本问题 不识别非原装屏幕 升级到最新再测试

网友:
触摸版的事, 取芯片连接焊点 上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显示正常,座子正常,阻值也正常,就是无触摸,看着都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