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右声道无声故障

楼主(2017-10-07):
A1465的机器,进水了,检修发现显示屏接头烧毁,于是更换了接头,可以正常开机,后面发现右声道没有声音,把max98300功放进行了替换,仍然没有声音。更换了小板也不行,求指导。

网友:
我想晓得最后群主修好没有  指点迷津

网友:
在查查进水位置 和声卡功放的条件

网友:
功放的问题,重新换了个max98300,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