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三星

楼主(2017-10-07):
t220   拆开之后电容爆了两个 ,   屏幕转换电压管烧了  。换了之后亮了 但是非常暗   调完自动调整之后 屏幕一闪一闪的 非常的快 ,有说bios的问题的 又说高压问题的  我现在也是很迷茫 这个显示器 一步一个坎  现在希望有个bios  刷一下  但是 不知道哪个是mcu  还希望要个程序  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希望有的上传分享下了

网友:
高压几率 da.加高压。。。。。。。

网友:
试试高压板正不正常,你这种情况,高压跟灯管的几率会大

网友:
没有BIOS的话  就先改个高压试一下吧

网友:
问题解决  最后是bios的问题 跟同行 找了一个bios、刷上立马解决问题 但是很奇怪 我刷了好几个 都不行 难道最后还是程序不对吗?不是很理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