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K43SD REV4.1 8572E AXS能用AXA的代换吗

楼主(2017-10-07):
机子原来故障是大电流不开机。拆机发现充电IC烧了,换好了没待机3V 5V电压,一量EC供电也没有,还短路了,烧机大法EC发烫,拆掉了不短路了,机子上的是8572E AXS的,手上没有一样的,在料板找到一个8572E AXA的换上,裸板不装CPU 、内存测各电压都正常,还以好了,可装上CPU和内存电流0.3A左右掉电重启一直重复,这时测CPU电压不出来0V,其它的电压 1.8V1.5V 1.0V 0.8V都正常,不装上CPU,CPU电压就1.0V正常,装上就没有0V。难道是换的这个EC不行???装上的CPU换了几个都一样.CPU是好的,EC也是好的,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A:
一般ASUS的这种EC都是找同后缀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ASUS的这种EC都是找同后缀的代换

买了一样的,等到了换上看行不行,不行再查了。

网友:
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网友B:
买一样的EC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样的EC 看看。。

买了一样的了,还没到,换了看看,不行再查了。

网友:
最好圆形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