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板号820-3435-B 不跑码 修复

楼主(2017-10-07):
A1465板号820-3435-B 不跑码,喇叭没有报警声音。
BIOS1脚波

修好啦修好啦

再测内存条件,发现内存CS脚波形有个脉冲过10毫秒再起来高电平。

再测发现内存VTT0.6V电压也是这样,往前查开启,CPU发出的CPU_MEMVTT_PWR_EN_LSVDDQ经U1970与门变MEMVTT_PWR_EN信号也是这样

而DDRREG_EN直接开启的
这10毫秒的延时正常吗?
接下来查哪呢?

 会员7575042元2022-9-29 21:30

网友:
望各位修友出主意,多谢大家啦!

网友A:
首先看下有没有进水,然后把能拔掉的都拔掉测试。再检查所有供电是否都正常。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看下。记得保存好原来的BIOS  需要用原来的BIOS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有没有进水,然后把能拔掉的都拔掉测试。再检查所有供电是否都正常。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看 ...

没有发现进水痕迹
刷过BIOS一样
供电都好
谢谢回复

网友:
努力修 苹果的价格高 修好了 回报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对不苹果还是比较陌生  修的太少了  手里面还有一台进水的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了  分享分享经验啊啊 啊

网友:
估计又是块难啃的骨头……………………

网友:
修这么久的电脑,从来没用过示波器  呵呵

网友:
SMBUS_PCH_DATA      SMBUS_PCH_CLK
有压不波   靠

网友:
CPU_CATERR_L 一直低,CPU 挂了吗?

网友:
修苹果好啊,动不动就可以赚几百元哦,呵呵

网友:
PLTRST#发出后   CPU发出 SVID 调整  CPU供电。
CPU_SVIDCLK  有了//
可是  可是  CPU_VIDSOUT没有信号,没有调整电压完成,卡这了。

网友:

修好 亮机

网友:
讲一堆没看懂重点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问题~~~~~~~~~~~~~~~~~~~~~~~~~~~~~~~~~~~~~~~~~~~~~~~~~~~~~

PLTRST#发出后   CPU发出 SVID 调整  CPU供电。
CPU_SVIDCLK  有了//
可是  可是  CPU_VIDSOUT没有信号,没有调整电压完成,卡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TRST#发出后   CPU发出 SVID 调整  CPU供电。
CPU_SVIDCLK  有了//
可是  可是  CPU_VIDSOUT ...

那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怎么修好的呢???????????????

U7200电源管理芯片  发出低电平 保护信号 CPU_VIDALERT_L到CPU .  所以 CPU不发SVID-DATA 无信号 。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不正常。平台复位后 没有调整CPU供电,CPU 还没有完全正常工作。所以没有开始自检,LPC也无波。U7200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啊,我一直都觉得只要出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200电源管理芯片  发出低电平 保护信号 CPU_VIDALERT_L到CPU .  所以 CPU不发SVID-DATA 无信号 。
电 ...

我以前修到过A1466.开机苹果进度条走一半就黑屏了。电流没有完全掉。后来查到  DATA 和CLK一直有持续的波过来,但是CPU电压缺丢失了,换了芯片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