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放电后可以用几天奇怪问题

楼主(2017-10-07):
   两月前从淘了块H61旧主板。给客户换上后用了几天。客户又抱了来说不显示。我把电池放了电就好了。过了半个月。客户恼怒的又宝来了。说又坏了。我放了电又好了。咋回事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南桥,,,,,,,,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测量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信号,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rtc电路问题大一些可以查查看。。。。。。。。。。。。。。。。。。。。。。。。。。。。。。。。。。。。。

网友A:
看看coms跳线 不行就换南桥吧  AMD的机器问题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oms跳线 不行就换南桥吧  AMD的机器问题也多

能认真点么 楼主这个是intel H61不是AMD

网友:
CMOS电路元件问题吧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测量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咋感觉南桥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cmos电路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缺陷的板子。。…。…。………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查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rtc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保护了,换个电源看看能行不

网友:
估计RTC和南桥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