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原装机 IH61M

楼主(2017-10-07):
联想 原装机 IH61M  2M  4M 多有

IH61M 4.2 OK.rar

OK

网友(2019-10-09):
联想ih61m ver 4.2

网友(2020-02-17):
 这个能不能用啊,

网友:
这个具体怎么刷,求教 。

网友(2020-03-25):
我的是开机掉电 刷了你的 bios 还是掉电

网友(2021-06-02):
没有集成显卡

网友(2023-11-18):
今天修到三片联想IH61M VER:4.2,故障现象:第一片插电能触发,但是没有CPU供电,查全板还有一个+VCC_SA 1.05V也没有它是由U10 NCP102SNT1G控制,果断更换一片全新NCP102SNT1G插电开机+VCC_SA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但是没有显示没有图像。如果不插内存会有“嘀嘀嘀嘀”三短一长报警声,插内存无报警但没有显示。果断清空COMS,操作是把CLR_CMOS跳帽跳到右边然后开机一分钟关机,在把跳帽跳回来开机“嘀嘀”两声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第二片故障是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全板电压发现+3VSB电压0V、+3VSB_LAN电压为1.71V不正常,先搞出+3VSB_LAN电压出来是由U31 UP0104P控制的果断更换一片用UP0105P代换但是故障一样1.71V,看图纸计算公式7脚反馈电阻R323/R317必需为32.4K/10K,拆出来测量发现R323 32.4K电阻变为11.9K用一个33K电阻代换上去,插电待机+3VSB_LAN 3.3V出来了,+3VSB电压3.3V也出来了,按开机键触发风扇转但是没有显示没有图像。如果不插内存会有“嘀嘀嘀嘀”三短一长报警声,插内存无报警但没有显示。果断清空COMS,操作是把CLR_CMOS跳帽跳到右边然后开机一分钟关机,在把跳帽跳回来开机“嘀嘀”两声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第三片故障是插电能触发开机但是没有显示没有图像。如果不插内存会有“嘀嘀嘀嘀”三短一长报警声,插内存无报警但没有显示。果断清空COMS,操作是把CLR_CMOS跳帽跳到右边然后开机一分钟关机,在把跳帽跳回来开机“嘀嘀”两声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2024-03-04):
讲的很详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