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450W 不接负载能正常起动 有经验的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7-10-07):
  电源是安钛克450W  接到电源的时候是通电没有5VSB 然后拔掉电源线  测量电源管理芯片277PN  测量源极跟漏极阻值不正常  漏极后面还有一个2.2左右的电阻 阻在4M左右 不正常 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277PN 2.2欧的阻值  再接电  测试有5VSB 待机电压  短接绿线有 12V  3.3V  5V   风扇转动正常  以为修好 然后装好  接上主板 内存 CPU   接下开关 有时候风扇能转去  开机没有显示   风扇能转去的时候 会转一下 然后又重起了一样    之前测试大滤波电容 只有275V左右  感觉带不动  另外一个电源也是这样  不接负载各路电压都有 就上主板之后就是起动不了  这种情况  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我刚学习修开关电源还不久  很多不懂  希望多多指教  可以加我QQ 649631516

网友:
单大电解还是双大电解?有PFC电路否?感觉是帯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单个大电容420V 270UF  我换了一个450V 220UF的测量大电容的电压是295左右 比之前高了一点  ,好像没有 在大电容之前有一个大电感  要为你加我QQ吧我上图给你看

网友:
照你说的现象,首先功率校正PFC电路未工作,PFC正常工作,大电容上面应有380VDC左右,首先你要修好这部分先,其次,带负载能力差,着重检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后级输出电感、电容是否正常,肖基特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单个击穿等情况。祝你维修顺利。

网友:
回复honghai312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  通电待机的时候是只有295V左右,也有5VSB输出 接上一个电源测试仪有_12V 5VSB +4.8V  +12.1V  +3.3   PG 0ms  以为没有PG信号 测量了一下WT2527芯片引脚 电压 16脚为0.06   6脚电压为3.34 7脚也没有电压  查了一下电路有一个5V是直接去到光欧那里去有4.9V左右 本来还有一个电阻是去到WT2527芯片的16脚去的 以为电阻坏 测量没有问题 光欧电压高它的导通就越强 输出就高 我是这样理解,短接绿线的时候大电容有385V左右,这样说明PFC已经起动了 有块散热片很热就是在PFC电路那里 最后是更换了大电容输出一却正常 电容也没有爆  容值下降了原因,可能是跟之前有炸过机 大电压回路把大电容也干掉。过程大概是这样。

网友(2017-11-06):
说明PFC已经起动了,明显是大电容带载能力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