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进水维修 板号:LA-7912P .

楼主(2017-10-07):
宏基E1-571G进水维修

  板号A-7912P
  故障:  电流0.28到0.21  019掉电,不出CPU 供电

最开始走了好多弯路 , 看电流像CPU供电没有,用万用表测试是没有电压.后来查芯片工作 条件都正常 ,根据月饼分享的
isl95836 引脚定义 及不装CPU出CPU供电的方法

断开 18脚后有 ,CPU出1.1V 供电 .
后来换芯片,一样  .查果序发现

此电压只有0.4V ,最后找到些电压是U12转换管产生+1.5VS .

测量+VSB没电压 可能断线 ,就在VSB 飞线公共点 后 ,开机秒亮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发个贴不容易还是顶下

网友:
需要qq吗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楼主,图片都挂了。

网友:
要是复制的  图片用截图 上传

网友:
wo  ye  kanbudao tupian    xiexie louzhu de fen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