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00公共点大短路通病

楼主(2017-10-07):
东芝L700大短路通病    插电PQ1发烫   烧鸡大法失灵  烧不出来  直接找到硬盘接口旁边的Pc10 PC11电容     图片左下角 拆去的地方 看有坛友也有遇到  说明是机器的通病了   有遇到的朋友可以先查这里

网友:
哪里  标注一下啊   这个图片也看不清清楚

网友:
这图确实是看不清   不过看到这主板应该可以找到这两个电容

网友:
电容短路的很多,既然是通病,大家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估计是属于一个易出问题的点了   有图有描述 做维修的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