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板号:A1278 820-2879-b主板密码清除

楼主(2017-10-07):
苹果a1278板号:A1278 820-2879-b,CPU是p8600。机器是主板密码客人忘记了,开机按启动选项就看到显示一个灰白色界面要求输入密码。查资料说写BIOS会好。刚开始还搞错了板号。本站下了个写了不显。(本站朋友们也有好多发错的,发布BIOS时附带的只是接口板号)……电源口小板上有个清晰的板号哪只是接口板号。主板的板号在光驱接口附近,小灰色的字体。不明显。只要拆了后壳不用拆板就能看到。BIOS也是拆了后壳就能看到是个4M的。操作很方便。对应好板号下了一个正确的BIOS刷上就好了。修复完毕。附上一个正确的BIOS。请放心使用。注意:对好板号:A1278 820-2879-b

jrok A1278 820-2879-b-bios.zip

网友A:
ID的刷bios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的刷bios都能好!!!!!!!!!!!!!

BIOS密码吧,一般刷了BIOS就会好。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刷完bios 还要ctrl +command+ p+ r 恢复一下  要不 苹果系统做不了  记得之前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谢谢版主   层主

网友C:
兄弟  你发错板块了啊    这个是手机的板块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刚好遇到一台下下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bios 还要ctrl +command+ p+ r 恢复一下  要不 苹果系统做不了  记得之前遇到过这样的

刷完后直接进了客人系统,没有尝试重装。不知道会不会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发错板块了啊    这个是手机的板块吧

是的喔,手太快了。
谢谢提醒

网友:
这是笔记本的吧?不是手机板块啊,发错位置了

网友:
楼主发错位置了,这里是搞手机维修的。

网友:
刷完还要按几个组合键的 要不有的机子还是出现密码 或者系统进不去 遇到过

网友:
我不会修苹果只会吃苹果呵呵或者看楼主修苹果。学习来哈。

网友:
                   老机器还算好修。

网友(2024-07-28):
感谢分享!但愿下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