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a-h61m-ds2不开机

楼主(2017-10-07):
一台ga-h61m-ds2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反复重启,发张图片 看了下论坛的帖子有的说u3,有的说r41电阻,还有u1,都换了不行,找了下图纸 测重启瞬间q13 2脚1.05v;3脚0.59v不正常,由于手头没有u1换,就搁一边,有时间抽空再看下,从q13 2脚试下,,,vtt  en,由vcc上拉出来,去了u1b,经过比较7脚出来高电平,tq1导通,输出cpu vtt,,cpu vtt输出导通q7,vsa ref输出,,经过u1c,经过r40,41分压,使q13导通,,这是个不断循环过程,测r40.41正常q13  1脚3.3v左右,由于没有点位图,我直接取掉q9,不再掉电,,可以正常开机,,,开机后,圆孔的键盘鼠标,usb都不能用,,论坛有人修过,,直接换掉圆孔键盘鼠标处把822换掉,,电阻损坏,直接更换,,进系统一切正常。 中间那个取掉的是q9 822电阻在12v  4孔上面,避免以后有修到的找不到实物

网友:
意思是总线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网友:
H61 这种主板  掉电的 还是真不少,我手里有一块索泰的 都是这样

网友:
有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真的头痛

网友:
这板有通病,之前碰到过几块,具体是什么我还真不记得了

网友:
现在论坛里很多修这个技嘉的主板很多资料  很佩服他们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