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好久没发帖了 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维修之GA-78LMT-S2 rev:1.1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7-10-07):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时间:2017.10.7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故障:不触发/不加电
维修天气:晴天

..............................................我分界线.....................................................
     连续下了2周的雨,终于天晴了,心情也好,下面把今天修的GA-78LMT-S2主板案例分享一下,机器是同行送来的,没带内存,说是不显示,我接过测试发现不加电,就和同行说了下,同行说知道了,那就开修吧。

    首先测量了下主板上的1117发现有3.3v 3vdual_SB ,在测量q73 1.2v待机也是正常的,然后准备测量下io IT8728F 的98脚时发现无电压,这个电压可以直接在OQ2的第5脚上测量到,是一个5脚小ic,断电打阻值发现对地阻值只有6欧,明显短路,拆io比较麻烦,先把98脚相连的电容去掉。

                                                                                                    然
  后插电测试OQ2第5脚还是无电压,这个小ic比较容易坏,直接拆掉,飞线,从kq1的输出脚飞线到oq2的第五脚后,在测试发现有电压了,在点击开关按钮也就触发了,发现档内存,这个板子没带内存,用我的测试内存 ok 亮机,好久没发帖了 呵呵  几个月没修东西了,感觉快忘记完了 哈哈。

 会员8658072元2022-12-23 15:04

网友A:
依我看,如果没有元件替换的话,用2只二极管连接第一脚(VIN)和第五脚(VOUT),飞线太难看了

网友B:
虎子,你把电话号码打马赛克,你是怕我性骚扰你吗?

网友C:
虎子回归了,店面还没装修好吗?

网友D:
终于又见到虎子师傅又发帖了!思路依然那么清晰!学习了!

网友E:
这个不是 华硕笔记本 主板上面 5V LDO 转3VLDO 給EC供电的 5脚芝麻官啊。。

网友F:
AMD的板子 内存3.3V肯烧..............

网友G:
看楼主的帖是一种欣赏,感觉好有feel 排版顺畅,写的详细,可以推测出您是一位非常过膝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如果没有元件替换的话,用2只二极管连接第一脚(VIN)和第五脚(VOUT),飞线太难看了

装在机箱里没人看啊 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虎子回归了,店面还没装修好吗?

搞好了啊 那是我装修的时候拍的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虎子,你把电话号码打马赛克,你是怕我性骚扰你吗?

打不打有什么区别 仔细找 肯定能找到我的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又见到虎子师傅又发帖了!思路依然那么清晰!学习了!

好久不修东西 都快忘记了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 华硕笔记本 主板上面 5V LDO 转3VLDO 給EC供电的 5脚芝麻官啊。。

之前好多板子都扔了 现在料板少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的板子 内存3.3V肯烧..............

我这个不是内存spd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的帖是一种欣赏,感觉好有feel 排版顺畅,写的详细,可以推测出您是一位非常过膝的人

兄台过誉了  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人

网友:
大神回归了,修板还是一样的麻溜,支持

网友:
其实看贴学的经验也比较多,以后要多来逛逛了

网友I:
电阻变质的故障较少见,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阻变质的故障较少见,见识了。

文章中没有提到电阻好吧:o

网友J:
这个算是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算是秒杀了...........

是啊 故障比较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好了啊 那是我装修的时候拍的  哈哈哈

啥时候拍点店里面的图上来养养眼

网友:
这个分析得不错,一步一步分析的,值得学习  赞??????????????

网友:
大家都成飞线大师了

网友:
厉害了大神,看你那广告打的。生意不错吧!

网友:
高手,这样的问题都能找到啊。。,,

网友(2017-11-08):
太牛了楼主,我又可以学习学习了